Y7000 NM-B701

楼主(2021-08-21):
拔掉小电池 插电自动触发 进系统正常。
关机再开不触发,
测量EC 发给南桥的PWMBTN一直为高,没有跳变,
BIOS已刷,原装适配器一样的。会是IO还是南桥,
马云买了个EC 说是刷好程序的结果上机触发都不触发了。
装回原机的初始故障。

网友A:
查EC的触发条件。比如ACIN#、LID_SW#、ON/OFF 等等

网友:
那你是又买到假货了。我觉得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RTC电路或南桥问题大一些感觉

网友:
南桥问题大一些感觉

网友:
换个EC吧,我的不触发,换EC能正常触发,电流1。3,开关机能正常,只是屏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触发条件。比如ACIN#、LID_SW#、ON/OFF 等等

这些信号都正常的,按NOVO键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2021-09-29):
前两天碰到了二次不开机这症状,人为的,你查查风扇的接口那个针有没有歪,我的是歪了导致3V5V连了能开一次二次不开,拔电源再又能开一次。

网友:
感觉是RTC的问题吧,有的机器南桥条件不正常,EC也会不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