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屏幕暗屏

楼主(2021-08-21):
用手电筒照着,可以隐约能看到。这两个滤波电容明显看到有烧痕迹,请问是不是这两个陶瓷电容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麻烦告诉下陶瓷滤波电容的规格,谢谢

网友:
不需要装  摘掉就行了

网友:
前面一个电阻 也会开路

网友:
C壳对应位置的海棉 也要抠掉  海绵老化腐蚀电容

网友:
电容找个一样大小的装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通病都被你遇到啦,运气好啊

网友:
看看老大们怎么修

网友:
其实电源滤波电容拿掉不装影响也不大。

网友:
Y470屏供电肯定是 公共点过来的19V ,所以滤波电容 应该是25V 多少U的,我一般都会拆料板    供电 上管的滤波电容

网友A:
我觉得保险也烧了。滤波电容不装也可以。

网友:
绿波电龙短路通电把保险电阻一起带走了!

网友:
这种就是通病,拆掉就好了,以绝后患。

网友:
这个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修的多了一般是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保险也烧了。滤波电容不装也可以。

请问保险在哪个位置?可以用图圈出来吗?我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
路过,点赞,拆掉,收前前

网友:
通病了,这老机器现在能修到也不容易

网友:
通病,捡钱的活

网友:
这个己线是通病了机器了

网友:
捡钱的生意 电容拆了

网友:
这看起来就不像同行

网友:
我草 这种故障分分钟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