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370x 4G D5 超白金版 OC

楼主(2021-08-21):
蓝宝石R9 370x 4G D5 超白金版 OC  到达53度风扇启动温度以后 一直不会转问题。把显卡风扇插座旁边的电阻R256拆掉,完美解决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A:
不是53度吧,60或者80度风扇才转吧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有图纸没

网友:
看完了也不知道一个所以然。

网友:
这语文不及格

网友:
这是一直转了么

网友:
我这张rx560 ,玩一般的游戏风扇不会转。而且玩多久都没问题。玩大型3d风扇才会转但是会黑屏或者自动重启。扫描过显存没问题,是核心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53度吧,60或者80度风扇才转吧

我这张显卡也是看电影68度都不转也不会死机,开3d游戏风扇才转担是转了也用不了多久就死机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