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请问我这是哪里出了问

楼主(2021-08-21):
各位师傅们,请问我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现在想重装系统,但是在选择镜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以前记得还原分区后面的(R)应该是(C)的,也不知道操作了什么。现在想装XP的系统,就是选择不了,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键盘坏了 联键了

网友:
换个键盘吧,笔记本的话,把键盘拆掉用外置

网友:
买一个试试

网友:
买了个二手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