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6HAN06.1

楼主(2021-08-21):
这个屏找不到VGH和VGL在哪产生的,测到VGH 18.1-18.7伏跳动,VGL -13.7伏,感觉VGH有问题,但找不到是哪个产生这两个电压

网友:
一般在电感的地方就是相应电路

网友(2022-02-23):
换掉NT50316后,会亮屏,但是黑屏

网友:
VGH应该是图三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