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1050显卡 核心对地短路了吗

楼主(2021-08-21):
铭瑄1050显卡 开机时风扇转下就停 量核心阻值 对地阻值为1.2欧姆 对地二极体值一个表量出是2 另一个表量出是0 是核心短路 了吗 没法修了吗
显卡

网友:
不一定吧,对地为0 概率90

网友:
核心的阻值,本来量就是0啊,好的就是0吧

网友:
核心的阻值都很低,怕量的不准你可以用1V烧一下看断不断大电流

网友:
烧机试了 核心短路了

网友:
阻值1欧姆以上基本是正常的,转下就停是短路,主板保护? 查pci3.3 pci12v 6pin12v 二极体值看有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