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显卡测试软件,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21-08-21):
我看大佬们的都是dos啊,我也按教程一步一步来的,什么情况

这一步不一样了

网友A:
乌班图 linux老乌鸦的 测试软件了!现在不用这个了版本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乌班图 linux老乌鸦的 测试软件了!现在不用这个了版本的了

刚学修显卡,将就用吧,问题是还没型好

网友:
这个是修复引导用的  你用做好的硬盘要选UEFI或者传统启动模式才能进DOS

网友B:
好像现在都在用LINUX命令行下的测试软件。

网友:
好像现在都在用LIN

网友:
LINUX命令行下的测试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现在都在用LINUX命令行下的测试软件。

那这个要怎么搞?

网友:
镜像已经装到硬盘里面了,就是引导不起来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安装不好!急

网友:
哪 个高手给看看

网友C:
动手不行何不花点钱买个现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手不行何不花点钱买个现成的啊

一年才修一张显卡我买它干什么。

网友:
可以了,我下这个和教程上的有些不一样。
怎么用啊,输了命令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D:
引导u盘做好后,启动进去后第一个选no

网友:
这是恢复引导的修复引导盘,没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导u盘做好后,启动进去后第一个选no

硬盘可以引导了,输入测试命令后出来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显卡一直修不明白

网友:
现在只是进到显卡目录下了,你还没打测试命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可以引导了,输入测试命令后出来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没认到核心

网友:
没打测试命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