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72公共点电压偏低只有8.7V正常吗

楼主(2021-08-21):
HP TPN-Q172公共点电压偏低只有8.7V正常吗,板号:DAG34AMB6D0,此机接电池就无法开机,拔掉电池能正常开机,测公共点B+只有8.7V,检测充放电IC周边电路无异常,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机器公共点电压就是8v

网友:
检测老半天没发现异常,感觉这个公共点的电压8.7V是正常的,请修过测过此板的同行指点

网友:
没有遇到过8伏左右的机器,坐等答案

网友:
我没有遇见过,

网友:
自己看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看公共点电压是否经过降压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现在有的机型是这个电压的

网友:
公共点电压是根据充电芯片的CELL脚设定几节电芯来设定电压大小的  三节   12.6左右   两节就在8.5左右的    这个正常

网友:
楼上的朋友帮我看下这个充电IC哪个是CELL

网友:
还是电池坏,换电池好了

网友(2021-09-30):
这个板子难修啊,我这个是充电电路没有到电池的电,电池前的哪个切换管没有控制电压跟线一直到了充电芯片也没有,无从下手了,外接可以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