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A0TWSMB6E0 REV:E这种板子怎么改cpu供电散热

楼主(2021-08-21):
最近连续碰到2台版号为DA0TWSMB6E0 REV:E的电脑,都是用的四代I7,全是cpu供电复合管的问题,有一个还把cpu烧了,我看到有人回帖说能改造cpu供电管,请教一下怎么个改法,这种复合管太坑人了。

网友A:
通病 换大电流的管子  新出的好管子多

网友:
通病 换大电流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换大电流的管子  新出的好管子多

换什么管子?我买的全新的Hp8s36可以吗

网友B(2021-10-0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原机就是hp8s36,换了同样的好一会又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原机就是hp8s36,换了同样的好一会又坏

修好了哦,2台机器自带的I7都烧掉了,我都是用的I3,不敢再高了,用I3挺稳的

网友(2021-11-25):
NCP81103的PWM2/MAX调整CPU功率。PR9143.2K 37W  66.5K 47W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哦,2台机器自带的I7都烧掉了,我都是用的I3,不敢再高了,用I3挺稳的

还是客户好说话

网友(2022-01-13):
有最新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