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820 00164 A 开机半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2021-08-21):
关机以后,再开机时间越来越短,一次比一次时间短,最后不开机,只能等等电脑凉了在开机,那位大神遇到过,本人是个小白什么都不懂,请大神答疑解惑,想自己动手修好。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1466,不定时关机,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既然能触发开机运行说明供电这些没问题应该就是信号问题吧,比如温控,复位,之类的 小白瞎判断的 具体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