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几个关于电源ic的问题

楼主(2021-08-22):
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小弟
1、如果电源ic损坏是否存在漏输出供电的情况(如果本该输出10路供电,只测得9路);还是说只要损坏就全部不输出,好的话则全部输出。
2、如果电源是好的,是不是只有按下开机键,不安装cpu的情况下,就可以测得cpu的全部供电?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看门狗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看门狗电路了解一下。

可是不装cpu没有维持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