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32寸电视维T3264M通电不开机

楼主(2021-08-22):
客户那个过来通电测试指示灯亮红灯按开关没反应刷bios后开机正常了给客户送过去有不开机了《在店里测试的好好的送过去有不开机了》拿回来直接换了新的bios芯片开机正常测是几天才敢给客户送过去  bios  tb买的

网友A:
原芯片读写正常吗?如果正常和芯片一般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芯片读写正常吗?如果正常和芯片一般没关系

读取正常但是用不长,换了bios芯片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