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核心供电

楼主(2021-08-22):
1、一块蓝宝石588,无短路现象,现在问题是除了核心供电没有,其它电压都有,1.8 PEX0.9  显存1.5 CI 0.95  电源芯片用的IR3567B ,找了个R9 280的型号一样替换后,还是没有核心供电,其它电压都正常,核心阻值0.5欧,芯片39脚3.3V   21脚EN也是3.3V MOS管都测量了没有短路,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2、还有一块也是588 PEX0.9V那里短路为0 我把电感一端翘起后测得两端都还是短路,这种情况是,IC 和核心都有问题了吗?0.8V烧机,3.几安的电流,没有摸到哪里发烫,核心也没有发烫。

在线等!!!!

网友A:
是不是核心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核心短路了

核心怎么测是不是短路呢

网友B:
测量核心阻值要减掉表笔阻值,如果真是0.5欧的话应该没有短路。再者核心短路也会有风扇转停一下的,应该还是供电芯片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ic焊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核心阻值要减掉表笔阻值,如果真是0.5欧的话应该没有短路。再者核心短路也会有风扇转停一下的,应该还 ...

表笔0.04  开机风扇动都不动一下的,检测不到卡,直接从集显启动了,这个芯片我是从R9 280 上拆的,用在588上,芯片型号是一样的。应该没有问题吧,芯片换了后,也能测到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C: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没有啊,等了一天了~

网友D:
核心供电是最后才出,建议再多查下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核心供电是最后才出,建议再多查下供电芯片条件。

芯片条件只知道供电和开启,还要查哪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芯片条件只知道供电和开启,还要查哪些啊

boot(升压),fb(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ot(升压),fb(反馈)

这个芯片没有这两个脚啊

网友:
今天继续…

网友:
版主能帮忙把此贴移动到显卡区吗?在线急等呀

网友:
请版主关闭此贴,已在显卡区发了贴了

网友:
查一下14脚vin_en,核心初始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正常,会向电源芯片14脚发一串代码,需要抓波形。电源芯片收到代码才会调制出核心指定的电压

网友:
这个芯片里面有程序 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感谢感谢,我去看看

网友:
588核心供电阻值这么低么?

网友:
不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
生命不止,学习不断

网友:
核心0.5?估计8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