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U303U电流上不去维修0.01-0.05反复

楼主(2021-08-22):
***姐拿来一个笔记本,不开机。型号是华硕U303U
故障现象为0.01A-0.05A反复跳变
版号
在论坛下载了点位,不过不是2.2是2.0的,有点区别
经查开启之后,内存,1.0VSUS都有供电,其他电压没有出现。
反查SA供电没开启,来源于D5801,断开SL5801,后端3.3V强制上拉,SA出现,说明后端正常,是前端问题

再查,发现是D5802的VCCST的PG没来导致
通过点位继续查,此信号是VCCST直接上拉,来源就是VCCST电压。
来源就是PQ8813了
开启测试只有1V,正常应该是12V,拆掉电阻后端的电容,还是1V,拆掉转换管,12V正常。
不过手里没有这个MOS管,就找了一个料板的小N管改了一下装上去。

维修结束。***姐很高兴的掏钱了。

网友:
***号  是  小  姐姐

网友:
有点位图的华硕,还真的少哦

网友:
对时序把握的很好,思路清

网友:
断线了,飞的漂亮

网友:
这亮机图差点把我眼睛闪瞎了

网友:
MM拍的图有点清晰啊。。

网友:
那就是场管损坏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