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K REV1.01 不跑码修复

楼主(2021-08-22):
asus H81M-K 能触发,不跑码,测得CPU供电已出,PG信号正常,PCIREST正常,于是开始找图纸测量CPU复位与CPUPG信号,
后测得复位与PG都正常,但是一开始忽略了一点,靠近CPU的一个电阻空位点没测,后来无意测了一下发现没电压,从点位图上发现是通的,于是从前点飞线至空位点,触发正常点亮。此故障就是CPUPG信号送入CPU的线路断线所致。

网友:
兄弟牛皮。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