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隔离保护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1-08-22):
问题描述:正常来说PQ1这个适配器的隔离MOS管是P沟道,那么后面的电阻PR3PR6
形成分压得到9.5V可以让这个PQ1饱和导通,但是为什么要装PC4电容这一路,我理解不了的是这PC4电容这路是19V 后面电阻分压是9.5V 那么PQ1G级到底是算19V还是9.5V然后MOS能否导通呢????非常纳闷!!

网友:
PC4  19V过不去的,过去不就短路了。

网友A:
这里电容的目的是缓冲作用,就是适配器插入后PQ1缓慢导通,没有电容pq1瞬间就导通了冲击电流很大,长期容易损坏PQ1。具体工作过程,适配器插入瞬间电容PC4相当于短路,PQ1的G极为19伏故PQ1不导通,随着PC4充电量增加PR3和PR6形成分压渐渐达到PQ1导通电压PQ1开始缓慢导通,最后电容充满电后相当于开路。

网友(点评):
不错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
电路魅影讲的非常不错,有些老师也讲不出来啊,嘿嘿

网友:
高手还是多的

网友B:
主要应该是PQ3导通后开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电容的目的是缓冲作用,就是适配器插入后PQ1缓慢导通,没有电容pq1瞬间就导通了冲击电流很大,长期容易损坏PQ1。具体工作过程,适配器插入瞬间电容PC4相当于短路,PQ1的G极为19伏故PQ1不导通,随着PC4充电量增加PR3和PR6形成分压渐渐达到PQ1导通电压PQ1开始缓慢导通,最后电容充满电后相当于开路。

大佬牛批 感谢大佬

这里直接给我看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应该是PQ3导通后开启吧

PQ3收EC发出的D/C#控制 然后EC现在没工作 所以就是这里应该不受影响

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忽略了PQ3在这个阶段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Q3收EC发出的D/C#控制 然后EC现在没工作 所以就是这里应该不受影响我是这么看的 所以忽略了PQ3在这个阶 ...

老机器的设计了,电路分析还是发pdf  D/C#还是很关键的  为高不开mos  低mos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的设计了,电路分析还是发pdf  D/C#还是很关键的  为高不开mos  低mos才开

是啊 是4代U的

网友:
新机器的电路变化很大了  双向供电的好多

网友:
这是RC电路,该电路总阻抗在 R3+R6 到R6之间变化

网友:
G极19伏受pQ3控制

网友:
这么多高手磕碰,

网友:
PC4的主要作用应该还是在接电瞬间抑制浪涌,接电瞬间由于电容上电压为0所以电容上的电流极大,可视为将上分压电阻PR3短路,从而将主隔离MOS  PQ1的GS短路,从而防止浪涌通过隔离管到后级,损伤相关元器件。。达到保护目的。

网友:
这里电容的目的是缓冲作用,就是适配器插入后PQ1缓慢导通,没有电容pq1瞬间就导通了冲击电流很大,长期容易损坏PQ1。具体工作过程,适配器插入瞬间电容PC4相当于短路,PQ1的G极为19伏故PQ1不导通,随着PC4充电量增加PR3和PR6形成分压渐渐达到PQ1导通电压PQ1开始缓慢导通,最后电容充满电后相当于开路。

楼上的这位这段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你就把她看成保护就好了,没有也可以工作,有就是为保护这个mos的,就是滤波作用。如果19v进来夹杂着交流成分的话,那就通过这个电容和那个接地的分压电阻形成回路来保护这个mos管,保护了这个管子就相当于保护了后级负载。

网友:
什么是双向供电,分別3v和19v吗?请教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