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TUF B450M-PRO GAMING 1.00

楼主(2021-08-22):
谁有华硕  BIOS 编程器刷的哪种 TUF B450M-PRO GAMING 1.00   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华硕官网就有BIOS。RT809F、RT809H编程器可以直接刷。
不是这两个编程器的可以设置从文件800(十六进制)位置开始刷。
也可以用十六进制编辑器删除头部0-7FF(十六进制)内容后保存刷入。

网友:
官网下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