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BoB-WAE9P新本进水

楼主(2021-08-22):
不开机。有待机

网友:
找个类似的广达图纸

网友:
有类似广达图纸么,啥型号的,目前查询到有两个地方断线了,接上了,开机可以触发了,但是电压没起来完,,,,目前测试,CN3的座子从上往下数第22脚是开机脚,开机脚有3.3V了,

网友:
求指导,这个图片位置的断线了,连接到哪里了,

网友:
如果有图纸发出来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