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液晶显示重影,什么问题

楼主(2021-08-22):
液晶屏上信号时,显示重影,什么问题
信号

网友A:
VGA线。。。。
gxlstk
经测试过,不是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线。。。。
经测试过,不是呢

网友:
屏和显卡换了,测试一下!

网友:
屏坏了,没有救了

网友:
屏线,屏都有可能。感觉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先换显示数据线,再看屏线,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还有求吗

网友:
如果是三星140屏就可以修!!

网友:
三星的屏吧?

网友:
三星140屏修好过很多!!!!!

网友:
换屏不如换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