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显卡bios怎么刷?

楼主(2021-08-22):
显卡的bios芯片比主板的要小,烧录器不能用。
网上看到可以在系统里面软刷,于是下来试试
打开提要下载什么东西?

网友:
有些显卡不是有专门的BIOS吗                                      单独的芯片

网友A:
用轻松矿工 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轻松矿工 刷

感谢大佬,刷好了,但是开机还是无信号,用集显进系统能识别

网友:
你gpuz显存容量都没识别 用软件扫一下 显存有无坏道

网友:
有可能刷错版本了,去gpu z多下几个跟你显存匹配的版本挨个试一下

网友:
没刷过,学习了

网友:
还是拆下来刷比较实在,显卡同GPU  BIOS文件大多通用。外国网站上下的文件大小不同。也可以点亮。

网友:
编成程官全,又稳定

网友C:
编程器刷,安全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刷,安全又稳

有两个编程器,39的土豆豪金

,刷电脑好用刷显卡不行了

网友:
不错,我都是拆下来耍

网友:
这是安装版,不是绿色版,请安装原程序后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刷好了,但是开机还是无信号,用集显进系统能识别

我显卡也是这样,核显开机识别安装驱动可以显示,就是在进入系统之前不显示,多换几个bios刷,有的开机可以显示但是进系统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