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an86 Pro G2 自动上电,系统时间不准

楼主(2021-08-22):
各位高手,这个HP Zhan86 Pro G2的主板,H370芯片,有时候拔掉电源线后再插电,主板会自动上电开机,然后时间不准,实测电池电压3.2V,没有图纸
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解决问题,麻烦懂的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这个主板就这点小问题,当废品处理有点不值,弄好以后办公还是可以。

网友:
不重新拔插电源线,关机以后用开机线也可以开机,只是重新拔插电源线自动上电

网友:
RTC电路 搞一下

网友:
干南桥 干南桥

网友:
RTC_RSET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