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7M3+一长八短不显示

楼主(2021-08-22):
梅捷A77M3+主板,使用中黑屏,再开就是一长八短报警,测试PCI-E 16X耦合电容值没有问题,应该不是北桥虚焊的问题,+12V +3.3V正常,就是A11复位脚没有电压。测试PCI-E 4X插槽有复位,把显卡插上去正常开机显示了。

请教一下,这个PCI-E 16X的复位信号是由IO提供还是南桥提供,IO型号是F71863FG。另外显卡插4X插槽性能会低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