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后级电阻坏了

楼主(2021-08-22):
炸坏的是整流桥后级负级电阻,图一的炸了是坏的,图二是电动车充电器废板上面的电阻,能代换吗?或者直接上个保险管行不行?

这个是坏的

这个是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

网友A:
这个是0.几的,废板多得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0.几的,废板多得是啊

新人刚学,没有废板

能不能用我图另一个代换或者用保险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0.几的,废板多得是啊

还炸了一个mos管,一个整流桥堆,没有废板,网上现买的,一个二极管认不到,不好买

网友:
一般烧这个都是过流,小心后面有短路。

网友B:
烧成这样,要仔细细查了,电源芯片可能也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要仔细细查了,电源芯片可能也坏了。

那些都找到了,主要这个玩意儿找不到代换的,淘宝也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都找到了,主要这个玩意儿找不到代换的,淘宝也搜不到

0.16欧姆,2w以上都可代替

网友:
用0.22欧姆2瓦代换

网友:
启动电阻坏了,后端必有短路,不检查好替换有可能再次炸管

网友:
没事多炸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D:
烧坏的是限流电阻,非常重要,要慎重,不能乱来。
烧坏的是0.16欧的,找0.1欧,0.12欧,0.15欧的代替

网友:
驱动芯片也坏了,要一起更换

网友E:
这个是开关管的电流保护电阻吧?他坏基本都是开关管击穿造成,不能用保险丝代替。维修开关电源时在原来保险的位置串一个40瓦左右的白炽灯防止短路炸管。

网友:
没分下载了凑个数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开关管的电流保护电阻吧?他坏基本都是开关管击穿造成,不能用保险丝代替。维修开关电源时在原来保险的位置串一个40瓦左右的白炽灯防止短路炸管。

我用的60瓦的,感谢你们,只是修着玩,后级也有短路,只有一个开关管短路,前面的整流桥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坏的是限流电阻,非常重要,要慎重,不能乱来。
烧坏的是0.16欧的,找0.1欧,0.12欧,0.15欧的代替

谢谢,空了试试

网友F:
烧坏的是限流电阻,作用相当于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烧坏的是限流电阻,作用相当于保险..................

可以用保险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保险管代替?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检流电阻,常见于电动车充电器,这种不能有保险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