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MLX3 PLUS复位灯闪,求助分析谢谢

楼主(2021-08-22):
华硕M5A78L MLX3 PLUS复位灯闪,pci-e A11 3.3也是会上下跳动,全板电压都测试过了,包括这个板,常坏的vdda2.5V,北桥那个1.8v都有,BIOS开机示波器测试第一脚无波,还有哪里最可疑或者测试点,求指教,好久没有静下来修一下主板了,店里收回来一批主板所以有时间还是要修一修,这个型号的有十多片,其中9片同故障

只有一片内存供电偏低更换rt8120d解决

网友A:
全板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板电压都正常吗?

正常的。,所以就不知道下一步查哪里了,没头绪了

网友B:
更换时钟芯片和时钟芯片开启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时钟芯片和时钟芯片开启的三极管

换过时钟芯片试过了,A13.A14有0.48V哦

网友:
我也有片这样的,复位信号跳动,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按不跑码修,这个很多情况北桥

网友:
内存复位呢?

网友:
这种主板30  40就可以买到了,修也要50元吧?还有修的必要?

网友:
拆掉COM芯片试下

网友:
条件正常基本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