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连wifi死机 华为mate book15 D

楼主(2021-08-22):
拿到手后开机正常,能进系统,各项功能都正常,除了wifi,跑老化3d都很流畅,没有死机过,但是一点开wifi点连接网络就出现两种状况:画面静止死机,黑屏死机,试了多次以后确认故障复现,开始维修,首先排除外配,换了个无线网卡,开机后故障依旧,再刷bios依然如此,于是开始测wifi条件,如图所示,左侧是直通cpu的usb线路和pcie的发射,接受以及时钟线路,右边是wifi的供电,复位,wifi开关,蓝牙开关,以及LAD总线,首先测供电3.3正常,复位和开关也是正常,开关后面带个#,低电平有效,所以也是3.3,然后测右侧数据线,usb没问题,然后发射接受以及时钟我都测试过,阻值正常,,打二级体制也是正常的,下面几条线也测试过,不过无异常,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意思,不过多解释,就说说我知道的,阻值正常,那没办法,毕竟wifi的确能打开,就是连接的时候会死机,说到连接,既然连上wifi就需要传输数据,既然传输数据死机,那跟数据线也脱不了关系,于是我直接上电测了下数据线的阻值,果不其然发现问题,PCIE-TXP4-WIFI和PCIE-TXN4-WIFI这两天线在通电情况下阻值为0,不通电情况下为89左右,而我测的其他几条数据线,以及和其他板做对比测试的通电情况下,无一例外是有阻值的,最少也有40多,那情况就很明了了,估计是cpu那边出了问题,导致通电情况下数据线短路,一传输数据就短路,不死机才怪,直接更换了cpu,再次开机故障排除,到此结束

网友A:
各种想着硬件,有没有排除下软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想着硬件,有没有排除下软件故障!

软件一开始就排除了,系统我有专门的系统盘,所以不需要考虑软件

网友:
通电的情况下打阻值?

网友:
CPU坏导致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为了修一个无线换cpu代价有点大,这种外插一个也也行

网友:
咦?通电的情况下打阻值能行?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修WIFI换CPU代价有点大

网友B:
华为cpu看了好几个都是小问题  需要换U的  没声音的  无线的。。。

网友:
改个内置的也可以吧

网友C:
是不是有供电时  这两天数据零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供电时  这两天数据零阻值?

开机上电测试中无阻值,正常应该有几十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cpu看了好几个都是小问题  需要换U的  没声音的  无线的。。。

因为声卡网卡一般都是南桥管理,但是这个u是南北桥u集成的u,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最终问题途径就是cpu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不能改个内置usb的吗

网友:
换CPU
     太直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