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TI核心里有电容

楼主(2021-08-22):
没修过780TI,今天拆下核心一看,好家伙,里面竟然还有电容,这可咋整?这电容是先取下来植完球后再补进去吗?

网友A:
哈哈,幸好没拆过780TI的核心,这真的很难搞了。。。

网友B:
拖掉不用补,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拖掉不用补,不影响

谢谢你的回复,有点担心不稳定啊

网友:
哈哈哈,少了三颗电容,找不到了。太薄,没得配,没办法,装上。

网友:
补上就行了啊。

网友:
哈哈,原来这玩意里面还有电容,长见识了

网友:
最后咋整了?有人说不用补

网友:
这个好!不怕压重了连锡

网友:
有没有钢网

网友:
用摄子摄补上即可

网友:
补上去稳定些

网友:
峰哥电脑维修好像有

网友:
显卡核心下面还有带电容的,没搞过780ti的核心一般是加焊下不行就算

网友:
这大片子,冷却的时候,由于上表面覆盖物很不均匀,导致变形厉害,不是短路了就是连不上,难搞。

网友C(2021-10-08):
780的核心也有电容。尺寸太多了

网友:
说实话 第一次见焊盘下面有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的核心也有电容。尺寸太多了

建立了个显卡微信小组加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幸好没拆过780TI的核心,这真的很难搞了。。。

建立了个显卡微信小组加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