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荣耀magic book14不充电

楼主(2021-08-22):
开机能识别电池,可以单电池开机,插上数据线直接黑屏关机,再按开机键也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充电灯不亮,一般来说,电池适配器一起插保护的情况,不是充电线路有问题,就是充电ic换了,所以拆出来也没怎么量,直接换了个新充电ic,更换后故障依旧,打开电路图,先插上适配器,可以单适配器开机,待机0.007,正常,待机情况下装上电池,电源灯瞬间灭了,电流掉到0.005-6,不是短路,但是我感觉可能是mos管有问题,就量了量pq9和pq10,没问题,1,4,5角不通,阻值也正常,按道理应该不是他们问题,先放着,把pr154和pr156换了,这两个电阻是0.01欧的电流检测电阻,如果有问题你不一定能量的出来,但是会导致没电流不充电,更换后再次开机,故障依旧,到这里就有点麻烦了,一点点量吧,先把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上,量了量电池角,16.75v,正常,量量充电电感两端,只有15.64v,那就有问题了,正常应该这里比电池大,才能冲进去电,不然低电压怎么可能给高电压充电,话不多说看看这个充电电压怎么来的,看了原理图,是充电ic直接供给到电感两段,分两条线路,两个电容应该是用来升压的,先把电容换了,没好,然后就怀疑是电感供电能力不够了?把电感换一下,虽然有疑问,但是遇到这种问题,换明显比查更方便一点,因为有些你不懂线路的,与其一点点对比问题,不如直接把充电芯片周围原件直接换一遍,也比查起来快一点,换了电容电感后依然没好,这就头疼了,先刷个bios,故障依旧,量了量电池座的时钟数据,都是3.3伏,没毛病,smb总线没示波器量不出来,讲真,到了这个地步一般来说就剩ec了,充电电压由充电ic发出,充电ic又是靠ec控制,所以准备换个ec,咦,不对,突然想起来还有一组信号没量,看第二幅图,这个之前有修过,BOARD ID,再ec正上方一组电阻,这个是电池的电压识别电阻,由于这个板有好几个型号,有点电池电压只有11-13伏,而这个板有15-17伏,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识别电阻出了问题,然后导致电压识别出错,然后ec发出信号跟着出错,这才导致充电ic输出错误?先量一下,1.2伏。跟下面的手册好像没啥区别,直接干,把两个电阻换新,一个20k,一个45.3k,这个45.3还真不好找,一块板只有一个,还好我有报废板,换上以后插电,故障排除,ok,看来就是这玩意的问题了,等把主板装上机后,测了一下充电电感,有17伏电压,进系统显示正常充电,确实能充进去电,现在来看看这俩电阻啥情况,第一个,20k,没毛病,第二个,45.2……也没毛病,见鬼了!没毛病的东西换一个毛病就好了?难道我在做梦,紧接着又打了一遍阻值,的确没问题,算了不管了,我就一个修板的,解决不了这种神话故事,还是等待有心人遇到了自行探索吧,收工!

网友:
l楼主是个实干家啊, 怀疑哪里就干哪里‘’维修当中查图纸的少凭经验修的多。

网友:
楼主有图纸? 求分享

网友:
华为的本子竟然还能找到图纸?

网友:
有图纸好啊 能把图纸发站上更好了

网友A:
麻烦楼主把图纸上传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把图纸上传分享下

我只能截图一部分,不能外传,不然被抓进去就惨了,毕竟签了合同的

网友:
广达代工的吗

网友:
图纸要是能搞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
图纸是华勤的,pcb是广达

网友:
没图纸想修也修不好

网友:
太厉害了      这图可是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