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0 G3上的小板上的元件,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8-22):
Hp 450 G3上的小板,这白色元件是什么呢?一般情况下保险长这样,网上查了下有一种电感也像这样,量了下阻值又像电容或电阻。

网友:
这就是个保险

网友:
是个电容吧

网友:
自恢复保险

网友:
因为一端对地为零,所以觉得像是电容

网友:
高压电容, 耐压上千伏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