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60 3G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查

楼主(2021-08-22):
手头一张七彩虹GTX1060 3G,鲁大师跑分正常,GPUZ参数正常,换了硅脂烤鸡二十分钟温度稳定80,但是正常游览网页是会时不时卡住随后黑屏,一两秒后恢复正常,经常性发生,插到另外一台主机上也是这个情况,判断显卡可能出现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排查,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跑一下显存测试

网友:
换个核心就好了,核心PEXVDD阻值变低,重载会有很大的电流声。核心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显存测试

显存测试跑过了全000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显存测试

显存跑过了全正常

网友:
遇事不决干核心

网友B:
核心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不良了

加焊一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