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谁知道这个EC芯片带不带程序

楼主(2021-08-23):
电脑型号是联想的S410P      然后EC芯片型号是NPCE985LA0DX

找了个型号一样的EC换上去电压都有 但是不触发 不知道这个EC是不是带程序了

网友:
这个应该带

网友:
应该 不带程序  问问卖芯片的

网友:
同意一楼的   带程序

网友:
什么型号的IT8586的都带程序

网友:
带 肯定的

网友:
好的师傅感谢。。。。。。。。

网友:
好的师傅感谢。。。。。。。。。

网友:
现在支持带的占一半,,,不带的也占一半

网友:
这个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
不带的 随便换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啊,带不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啊,带不带。

还没修好呢师傅

网友:
师傅专业,,我去换起来

网友:
师傅们,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换了,现在直接已经好了机子OK了 原来的故障是线性3V到EC然后拉低了待机3V到0.5V 了 断开了前面电感无果,后面就是线性3V到EC了  直接换掉EC现在好了 已经亮机

网友B:
885  985都不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5  985都不带,

好的师傅,现在就知道了 哈哈

网友C:
985都是直接换的 不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985都是直接换的 不带!

好的师傅,已经完美秒杀。

网友:
带程序的上面有贴纸或者有彩铅,还有就是看bios是否挂在南桥下的,如果是就带,不是就不带。

网友D:
这个机器是主板通电时从bios读取配置ec的,看通电那瞬间有没有配置波形

网友:
戴尔的机器吧?

网友:
是联想的S410P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是主板通电时从bios读取配置ec的,看通电那瞬间有没有配置波形

好嘞。。。。。。。。。。。。。。。

网友:
买个剪版的

网友:
NPCE的  大部分都不带程序的

网友:
这EC 被干出汁来了

网友: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