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acbookpro a1708 裸板如何进入dfu

楼主(2021-08-23):
大侠,开机可以充电但是出发电流上不去,想刷一下bios记得有人用dfu刷机。请问这个主板可以裸板进入dfu吗?

谢谢

网友A:
你是修电脑的吗?18款以后的机器才有DFU

网友:
这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1708没有T2,进不了DFU,对于有T2的机器,原理图搜索FORCE_DFU然后找到对应的信号上拉1.8V可以裸板进DFU。

网友:
1708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修电脑的吗?18款以后的机器才有DFU

有些小城市不容易接到苹果新机器的…我这边三线城市,修得最多的就是a1465、a1466、a1502啥的…修过几次a1706排线坏,修过一次a1707不充电…给a1932装过一次系统!而且是专注笔记本的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