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怎么认

楼主(2021-08-23):
好像是0.16Ω的,能不能用保险管代替,台式机电源上的

网友A:
应该是检流电阻,不能用保险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检流电阻,不能用保险管代替。

在电源板上有个热缩管包住的

网友B:
看电路,要是检流的还要用原大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要是检流的还要用原大小电阻。

在整流桥输出端接的负极,这个淘宝也搜不到

网友:
限流电阻,必须原件更换,淘宝搜炭膜

网友C:
拍一下在电路板上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一下在电路板上的位置.......................

坏的零件淘宝买来换上再次炸鸡,不修了

网友:
电流检测,限流电阻,0.15欧,

网友:
限流电阻。它烧了估计得检查别的电路

网友:
搞个贴片电阻上去  看它炸不炸就完了

网友:
棕1红2橙3黄4绿5篮6紫7灰8我就记得这么多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不可随意代换,阻值大了带负载能力差,阻值太小,炸电源管,整流桥,保险管,包括电源ic

网友:
这个坏了就坏得多了,mos,驱动,芯片换整套

网友:
检流电阻来的

网友:
0.16欧姆,接检流电阻,必须原值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