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换上去,图像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8-23):
led灯条换上去,图像闪是怎么回事,原来是lcd灯管

网友:
测试供电和开启亮度调节电压稳定不稳定

网友:
你先搞清楚LCD灯管和LED灯管区别,LCD改LED要有恒流板接LED灯管才行

网友:
LCD驱动板不能驱动LED灯条啊,得一起换LED驱动恒流板。原来LCD驱动板是交流不是直流。LED恒流板是直流。

网友:
换一个小容量电感!!

网友:
一般都是LED配套横流版一起换

网友:
可能供电不稳定

网友:
供电不足把原来的负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