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 扬天m6880n iq57m主板能开机,但风扇狂转

楼主(2021-08-23):
能进系统, 但是风扇在开机自检后就转速提高到最高速, 这是正常还是说啥问题, 风扇也加油了, 三针.

网友A: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

看来我得先入门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

不是维修人员, 小白, 能说具体点吗? 比如说从哪部分? 是风扇测速, 还是主板自检有问题? 这都没图纸, 不知道检查哪个芯片或者小元件..

网友:
对了, cpu温度正常,四五十度

网友:
刷了淘宝买的bios, 还有升级官网bios和me还是一样.

网友:
后来, 发现没插上联想的ther_hd线, 温控线, 插上了风扇还是一样, 莫非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猜也猜的到啊,

能多点提示吗?没有电路图,不然我就可以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