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ysky慧星人笔记本电脑烧机成功

楼主(2021-08-23):
一台daysky慧星人笔记本电脑插上电源后电源指示灯闪亮,怀疑电源有问题,测量电压原12V4A的变18V了,电源坏了

拆开电源看做工和用料都不错,没发现异常点,只是220V10uf的电容有一脚起粉了。
用可调电源调到12V4A供电,直接就短路保护了,看来不懂是电源异常造成平板挂掉还是平板挂掉烧掉电源了,拆机查看电路板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的零件,测各MOS管有三个是短路的,有一个电容也是短路的

这块板用的MOS管全是B3002,直接拆了那个电源刚出来的下管发现还真的短路了,再测电路板还有短路,把旁边那电容也拆了测量发现没坏,后面又把电感边的两个测量短路的B3002管给拆了,拆出来发现是好的,这样哪里短路就拆哪里不是办法,直接用烧机大法,用可调电源设1V2A,直接接到短路的正负电路,电流1.4A,有希望,刚开始是一个个零件摸没摸到哪里热,干脆用整个手掌压在板上,就算没发现零件热也会发现板热,然后没过十秒钟直接被烫得撤手,发现是USB接口边的一个P524的器件发烫,焊下测量真的短路了

这个零件也太小了,我用单片机的连线插针做对比,没比插针大多少,还有十个引脚,真的佩服现在电脑厂家,能不能再做小点,做成纳米管多好啊,直接换机不用修了。再测量电源正负极,还短路啊,再烧,又发现这器件旁边的电容也发烫厉害,把这电容拆掉,再测电源正负极没短路了,把拆下的电感边的两个B3002装回去

电源刚出来的那个B3002因短路了,找不到替代品,在论坛搜了只有一个帖子提到这个管,但最终没说用什么代替,想回帖问一下但提示超90天帖不给回复了,这里我要吐槽一下,技术应该不分新和旧,近百年无重大科技发明出现,我们都是在用老技术,所以知识和技术不应封存,技术帖应可永久回复,水帖做限制,看过一部科幻片,人类文明已到了2068年,那时已全是纳米生物电脑和类人机器了,某天发现天外一卫星携带核弹要毁灭地球,任何靠近它的想催毁它的武器都被它用激光武器引爆,它在向地球行进的过程中不断发射无线信号,但这时的地球人已不懂这信号是什么,因为这是“莫尔斯电码”,那个落后几十年前的东西谁还记得(就象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机器码一样,能懂得汇编已算古懂级了),在各超级科学家牛人
砖家都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一个民间屌丝终于破译了这个信息,那卫星只是需要一个回复,确认地球还是不是人类在统治,如果没收到正确回复就认为已生化危机了就炸地球,如果收到正确回复就重新它的旅程,就跟电脑看门狗电路差不多。
扯远了,不好意思,有感而发,因无法回帖某宝又没找到这MOS管,只能在一块料版上拆了一个7408管装上去

通电试机,开机没反应,电源灯也不亮,装上电池看能不能充电,也不能充电,但发现电脑能启动正常进入系统了,看来只有外接电源部份有问题了,不懂换的这个7408能不能代替B3002,或还是其它问题就待查了,至此说明笔记本如果有电源短路故障的用烧机大法确是容易找到故障点。

网友:
真的很有耐心了 打了这么多 烧鸡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继续之前没完成的工作,之前用烧机法找到了所有短路点恢复后,用电池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但用外电适配器无法开机,待机灯都不亮,测公共点是没有电压的,看到这机子充电模块用的是丝印BQ25A也就是BQ24725A,按论坛的教程测20脚有11.76V,16脚REGN有6V,6脚ACDET有1.79V,第4脚无电压输出,看第6脚的电压有点低,据说要达到2.4V才行,看了电路板的电阻,电压偏低要么减小上偏电阻要么增大下偏电阻,我选择了增大下偏电阻,拆下后测量是38K,通过电阻计算器计算得出下偏电阻要56K就要可输出2.4v电压,换上电阻后测电压真的只有2.4v,通电试机原来固定是1mA电流的现在有跳变了,最大可跳到十几毫安,但就是不稳定,我想是不是2.4v在临界状态造成不稳定,所以换上了68K电阻让电压在2.8v

再通电后电流跳了两下稳定在了200多mA,这下有戏了,说明起做用了

赶块装机,把所有附件都装上开机,毛毛虫,电流又在十几毫安间跳动,反复通电几次都是这样,不懂刚才是不是偶然正常的,没办法又把主板拆出来再通电想测一下电压,这下它叭叭叭又过保通电了,逗我玩呢,我这次逐步加附件,先接显示屏测没问题,再装内存也没问题,但装上500G的固盘后就又不行了,拆掉固盘又可以了,固盘坏了吗,不可能,因为用电池启动用得好好的,我想是不是电压有问题,附件多了拖低了电压,把电压上到13V,果然成功启动,会不会是前面那个MOS管B3002换成了7408有点水土不服啊,别人的机子都是19V主电,这机子是12v,所以有没有可能这机子的MOS电压偏低点,没参数可查只能猜了,至少现在能用了,这本本维修到此结束。
论坛里有没有器件替换大全的帖子呀,应该有的才对,但我搜不到B3002可用什么代替。

网友A:
杂牌机器多故障的我碰到早放弃了

网友:
没空洗板,看着有点不舒服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机器多故障的我碰到早放弃了

有时候碰到故障并不是为了修好而修好,而是想搞清楚是什么问题,尽量避免同一个坑掉进去两次。

网友:
楼主技术好,又细心。

网友:
山寨本修的最头痛了

网友:
楼主一个都不放弃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细心技术还牛先服。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b3002了,还真一个都搜不到,这回头大了。不知道楼主最终找到替换的型号没,还是这个3002的具体型号是否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