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PAGE VI EXTREME短路求助

楼主(2021-08-23):
主板有几个电感短路,烧机大法也没有烧出来,没找到图纸,也没量出来是给什么地方供电的,求助一下这主板这个几个点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A:
没图纸不好判断,但是估计一伏烧鸡能有点点热量吧。。。烧久一点。死马当活马医,但是不能大电压

网友B:
你这板子桥坏了,南桥有明显的加焊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桥坏了,南桥有明显的加焊痕迹

桥是客户发到售后动的,,不是桥的供电,桥供电周围电容我全部都量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不好判断,但是估计一伏烧鸡能有点点热量吧。。。烧久一点。死马当活马医,但是不能大电压

一点点都没有,之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固态电容短路才不发热。现在我固态全都量了没短路的,

网友:
不用纠结了 点位上电感一端本来就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