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81m S1 PSON 一直为3V偏低,是不是IO坏了?

楼主(2021-08-23):
这个电容已经拆了~还是偏低~这个pson到IO 105脚,正常情况是不是为5V ?
这个pSON 直连IO105脚 阻值有500多。是不是说明IO坏了?

网友:
你把io105脚悬空开下有没有拉低

网友:
正常的,有些是4点几伏,关键看有没有被拉低,s4,s3与没有出来

网友:
一般情况是4V左右,建议按二楼方法试试。

网友:
更换了再测试

网友:
有短路就会这样,不一定是io的

网友:
2.5v以上就正常,关键看电源的pson输出是多少

网友:
电源不上主板,单独测试电源的黑线和绿线试一下!

网友:
有些电源,PSON只有3.几伏

网友:
PSON     5V连105角。104出3.4电压。你摸应该有温度说明短路。拆掉iO

网友:
有块一样的主板,现在是开机风扇转不亮机,疼

网友:
芯片也有内阻分压完也就4左右吧

网友:
不一定的 。。。。。。

网友:
檢查 RSMRST 和 SLP_S3 信號高 (3.3v)

网友:
上啦电阻是不是阻值偏大?或者上啦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