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680 5.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8-23):
  接修一块V星h61主板,版号ms7680 5.1版本的,故障是不触发,通电检查卡3.3vsb灯亮,此主板io是F71869AD,触发引脚是开机到io80脚,io在条件正常由81脚到PCH,再由PCH发出slp s3信号到io82脚,然后由io83脚pson#去拉低绿线,测量81 82脚在开机时均有跳变,然后查PCH待机条件,rtcvcc rtcrst 32.768 dpwrok均正常, 只有rsmrst信号电压为0,不正常,测量对地阻值只有16,以为io挂了,从料板上拆io换上,还是一样,切断到pch的rsmrst还是一样,感觉应该是io保护了,没有正确发出rsmrst信号,经人提醒查SYS5VSB_OFF和5VSB_OFF_GATE这两个信号,均为低电平是正常的, 但是发现3vsb不正常只有1.9V,之前看检测卡的灯亮,一直以为3.3sb正常,于是直接更换了u40,还是1.9v,于是查反馈电阻,
r548 3.16K 正常,r553不正常只有6.5k,换上后,3.3vsb正常,再次触发,正常上电,主板修复。

网友:
台式机主板 没兴趣

网友:
楼主有 图纸啊 求分享

网友A:
rsmrst信号电压为0,不正常,测量对地阻值只有16,以为io挂了,从料板上拆io换上,还是一样                         看得有点蒙

网友:
修的很细致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信号电压为0,不正常,测量对地阻值只有16,以为io挂了,从料板上拆io换上,还是一样                         看得有点蒙

已经够清楚了吧

网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信号电压为0,不正常,测量对地阻值只有16,以为io挂了,从料板上拆io换上,还是一样                         看得有点蒙

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好像很多V星主板维修的都屏蔽了

网友:
奇了怪了,。连鑫智造里面也没msi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