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14 DAH98MMB8D0

楼主(2021-08-23):
华为matebook14 10代i5 mx250 DAH98MMB8D0求进水了,板子上这个位置连到哪里去了,,,,      此位置烧断线了 ,不知道连到哪里去了,求有此板子的同行帮忙看下

网友:
是不是和漏铜这里是连接的。烧断了?

网友:
露铜的地方是地线,断的一边是3.3V

网友:
那个位置是一个过孔,我也在修边个本子

网友:
华为图纸太紧缺了

网友:
求有5V,3V供电芯片的VIN电压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这个VIN电压是12V。。。。

网友:
请帮我测量一下这个机器,CPU电感的 阻值

网友(2021-09-24):
CPU电感和显卡电感的阻值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