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sl5s1 换桥后半小时关机

楼主(2021-08-23):
机器原故障是南桥短路,版号:6-71-n15r0-d02a 更换南桥(南桥是其他笔记本拆机的)正常开机,工作一切正常,就是半小时关机,刷了n个bios也不行。请教大神这个问题有遇到的吗?该如何解决。附上原机bios供大家备用。

网友:
以前遇到过,最后还是南桥

网友:
别折腾BIOS。。。。

网友A:
我昨天刚换了一个!必须换工厂版本的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换了一个!必须换工厂版本的南桥

之前有一段时间,工厂版本的南桥炒的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刚换了一个!必须换工厂版本的南桥

拆机也可以,就看你会不会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机也可以,就看你会不会看了

是的。有些拆机的也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一段时间,工厂版本的南桥炒的很贵

我都是买全新原装的工厂版200多一个。一上机就好。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买全新原装的工厂版200多一个。一上机就好。没有出过问题

200+的桥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的桥太贵了。。。

那也没办法!好过亏钱!同行6代以后的南桥我都报450

网友:
换南桥,淘宝的都会给你说不会断电的南桥

网友:
继续换南桥   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