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L370 G6 服务器不加电维修

楼主(2021-08-23):
型号:ML370 G6
故障现像:通电整机无任何反应,待机灯不亮。主板的所有指示灯无亮灯。
检测:
1.实测主板ATX接口无任何供电输入 ,抽出模组电源,通电测试电源发现 12VSB   PSON等电压均正常 。判断电源模组正常 ,初步判断模组电源到主板间的DC/DC板异常。
2.拆下DC/DC主板,量了所有的PWM没有短路。从主控和74门的VCC反追发现均来自于其中一个PWM模块。。实测模块的12VSB输入正常。输入无电压。无短路。

3.拆下对应小PWM模块,如下图。

3.检测相关引脚无短路,TPS40071的VCC等条件正常 。。判断TPS40071损坏。。更换后TPS40071后装回PWM模块实测3.3VSB输入正常 。全装回后,实测开机正常进系统 ,维修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