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电路看不懂

楼主(2021-08-23):
Q200导通接地,q201应该是低电平啊,为什么是高电平,如果Q201想高电平,Q200截止不就已经高电平了?MCU信号还有什么用

网友:
少看错漏百出的7天搞定模拟电路,看图修xx的书就好了

网友:
书上有说mcu是微型处理芯片。那么他的信号就会很多,你可以到网上想一个相似图纸查看信号

网友:
书上只是举例讲原理,讲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具体要以实物为准。看书不要太认真

网友:
怕不是盗版?

网友:
我也希望是他错

网友A:
电路是没有错,解释错了。现在的书错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没有错,解释错了。现在的书错误很多

谢谢,看了很多电路书,简直了,标识什么的很多错误

网友:
仅是一个电压开启电路,是给芯片提供工作电压

网友:
书上只是理论,典型的设计案例,并不是每个都一样。要结合实际。

网友:
液晶主板不会就直接更换,这板也便宜。

网友:
mcu是微型处理芯片。

网友:
现在出书有两种人:
一、搞技术的,没能力出的。
二、有能力出的,没技术的。

你比他们厉害, 这书直接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