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usb只有一个能用,怪毛病大家来说说

楼主(2021-08-23):
ga-h81m-ds2  四个usb口 只有一个 能用,,供电正常,对地阻值正常,桥和io 都换了,,还是没找到原因。 就一个usb_lan  up  (上面一个)口能用,,下面的 down 口 供电 对地阻值什么的都一样,就是用不了

网友:
又成疑难杂症了。加焊或者更换usb接口试一下?

网友:
更换UR3、UR4试下,如果前置的也不能用再更换UR1、UR2。

网友:
就一个usb_lan  up  (上面一个)口能用,,下面的 down 口 供电 对地阻值什么的都一样,就是用不了

网友:
usboc的电压有3.3v吗?

网友:
看起来问题不大  修起来不好修

网友:
那可能桥坏了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那可能桥坏了  那可能桥坏了

网友A:
换桥和IO那不如换板了,台板换桥不值得

网友:
USB偏执OC坎坎坷坷坎坎坷坷

网友:
查n-usbp3   + -这两路,还有看看这两路由没有什么二级管保护之类的。

网友:
没分下载了凑个数尴尬了

网友:
供电问题多一点
有个保险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和IO那不如换板了,台板换桥不值得

要搞懂啥问题

网友:
USB静电保护小6脚

网友:
换板子别折腾了兄弟

网友:
实在不行就加一个转换器。

网友:
收藏了一片也一样问题

网友:
UR4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