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80 板号;17859-1 键盘反应卡顿

楼主(2021-08-23):
机器故障如标题键盘卡顿,换过键盘,刷过BIOS,换过EC,系统换硬盘重装过还是一个样键盘还是卡顿。大佬们求指点。

网友:
是不是cpu锁频率了

网友A:
CPU频率没有锁定,频率一直在1.3G~3.2G之间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频率没有锁定,频率一直在1.3G~3.2G之间跳变

一修备份BIOS给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修备份BIOS给我看

这是备份BIOS

17859-1 bf.zip

网友:
BIOs重点关注一下

网友:
卡顿的一般EC  BIOS 或者降频,如果都没有的话就不好修喽

网友:
联网更新下BIOS等驱动或者用不对充电器会这样。

网友C(2021-09-28):
解决了吗、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用原装电源或用电池开机就好了,用可调电源加转接头不行(可以充电的转接头都不行)。我这台机器应该换了EC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电源或用电池开机就好了,用可调电源加转接头不行(可以充电的转接头都不行)。我这台机器应该换了 ...

我用的就是原装的,单用电池也试了,你的BIOS是哪个版本啊,2.几的

网友(2021-11-24):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无从下手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2022-01-15):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原装的,单用电池也试了,你的BIOS是哪个版本啊,2.几的

机器最开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机器最开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上外接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