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ir 12.5 版号R10-6050A2789401-MB-A01 图纸

楼主(2021-08-23):
小米air 12.5  版号R10-6050A2789401-MB-A01 图纸    内有电路图和元器件图   有需要的小伙伴赶紧下载吧

电路图和元器件图

网友:
论坛早就有了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我现在修的就这个小米的本    不出集显供电    刚开始开机电流0.22然后掉到0.14      开始测供电ic95859条件都满足  其他两路出   不出集显供电   然后更换95859 故障一样    还随手更换了集显供电驱动icsic631电流还是一样     我没有示波器没法抓svid集显电感阻值10欧正常要疯了    后来搞到了图纸测 95859  不出集显供电开启信号5v     然后怀疑bios     刷了好多版    只有其中一版刷上电流开始跑起来了    0.35跳变了一会以为要亮   结果跑了一会又掉到了0.14我不知改怎么搞了

网友(2021-10-01):
161301和这个差不多吗?看看

网友(2022-02-25):
我的有3V待机,但不触发

网友(2022-08-04):
有没有跟我一样懵逼的 对不上的 ? 我的怎么图纸对不住

网友(2022-09-12):
有没有人知道电池不充电可能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