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1-08-23):
拆开电源  保险炸坏   PCF管子炸了一只   PFC芯片CM6800 把保险补上  PFC管子拆下    上电大电容有300V   现在炸了一只管子   我怀疑驱动电路上有问题  就想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输出波形      我看网上有些大神单独给芯片加一个供电  就可以测波形了      但是我看图纸上CM6800有许多检测脚      估计只接供电应该不会工作   就想问一下大佬们一般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电源供电,开机信号。稳压取样。反馈。

网友:
按流程来  按流程来

网友:
CM6800手册看了

网友:
我把PFC和主电源的管子取了   上电开机用示波器测到了波形都正常  应该是管子质量问题  发了管子

网友:
管子炸,看看6800是否损坏,像这种问题,我修的丝路是:IC不坏,换管子,俩,换推动管,俩,换限流电阻,换Vcc供电滤波

网友(2021-10-11):
仔细分析查找,确定故障点,不然还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