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接连电池的102电阻去掉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8-23):
主板 BIOS保存不了,以为电池没电,换了电池还是那样,后来发现电池连接电池的102电阻断路(还有0.4伏能通过) ,类似下图

因为焊接技术太烂,电阻焊接不上,直接去掉电池BAT前面102直接连通,请大大告诉对主板有什么影响。(查过以前是直连没有电阻和三极管

网友:
个人认为会影响振荡器的频率精准度。

网友:
限流的拆了也没啥太大影响

网友:
老手基本就是一坨锡,估计影响不大

网友:
做的保护吧 ,没影响

网友:
电阻串联限流;并联分压
  另:电阻都焊不好,直接请人帮忙焊,你去搞研发  因为只有部分搞研发的人不会搞焊接

网友:
没分下载了凑个数尬聊了

网友:
这种玩意我一般就是一坨上去

网友:
电阻换同大小的最好哦

网友:
差不多的都行

网友:
使用无影响,电池待机时间长度有影响,电阻主要是限流用的。

网友A:
这个故障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1.102电阻并没有坏,2032电池过不去的原因是南桥的RTC电源对地阻值过低造成分压效应严重。正常情况下南桥RTC供电的内阻是兆欧级的,串联1K电阻并不会影响3V通过。但是如果RTC供电对地已经短路或者很低阻值的话,过了电阻已经电源电压就会显著下降。这个在维修案例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特别是intel的低压版本CPU南桥二合一那些,经常发现RTC电源对地值很低。有些一坨焊锡强行拉到电源的3.3V上还可能会亮机但是估计用不久了。也有一些是因为对地的滤波电容严重漏电引起的RTC电源电压严重不足,这些都不难排查。在后级有明显阻值过低的情况下短接102,电池会迅速放光电,后面就又无法触发了。

2、102电阻真的坏了,变成兆欧级别的了,比如磕碰,灰尘或者啥的长时间腐蚀到的这些情况。这种直接换了就ok,一坨锡过去也不会有啥问题。那个102设计的用意是后级短路的时候CR2032也不会过度放电发热或者燃烧啥的。同理系统电源的3.3V一般也有一个102串联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1.102电阻并没有坏,2032电池过不去的原因是南桥的RTC电源对地阻值过低造成 ...

大神分析得丝丝入扣,有经验有原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1.102电阻并没有坏,2032电池过不去的原因是南桥的RTC电源对地阻值过低造成分压效应严重。正常情况下南桥RTC供电的内阻是兆欧级的,串联1K电阻并不会影响3V通过。但是如果RTC供电对地已经短路或者很低阻值的话,过了电阻已经电源电压就会显著下降。这个在维修案例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特别是intel的低压版本CPU南桥二合一那些,经常发现RTC电源对地值很低。有些一坨焊锡强行拉到电源的3.3V上还可能会亮机但是估计用不久了。也有一些是因为对地的滤波电容严重漏电引起的RTC电源电压严重不足,这些都不难排查。在后级有明显阻值过低的情况下短接102,电池会迅速放光电,后面就又无法触发了。

2、102电阻真的坏了,变成兆欧级别的了,比如磕碰,灰尘或者啥的长时间腐蚀到的这些情况。这种直接换了就ok,一坨锡过去也不会有啥问题。那个102设计的用意是后级短路的时候CR2032也不会过度放电发热或者燃烧啥的。同理系统电源的3.3V一般也有一个102串联进去的。

学习了

网友:
电池寿命变短,可能不到2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1.102电阻并没有坏,2032电池过不去的原因是南桥的RTC电源对地阻值过低造成分压效应严重。正常情况下南桥RTC供电的内阻是兆欧级的,串联1K电阻并不会影响3V通过。但是如果RTC供电对地已经短路或者很低阻值的话,过了电阻已经电源电压就会显著下降。这个在维修案例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特别是intel的低压版本CPU南桥二合一那些,经常发现RTC电源对地值很低。有些一坨焊锡强行拉到电源的3.3V上还可能会亮机但是估计用不久了。也有一些是因为对地的滤波电容严重漏电引起的RTC电源电压严重不足,这些都不难排查。在后级有明显阻值过低的情况下短接102,电池会迅速放光电,后面就又无法触发了。

2、102电阻真的坏了,变成兆欧级别的了,比如磕碰,灰尘或者啥的长时间腐蚀到的这些情况。这种直接换了就ok,一坨锡过去也不会有啥问题。那个102设计的用意是后级短路的时候CR2032也不会过度放电发热或者燃烧啥的。同理系统电源的3.3V一般也有一个102串联进去的。

摩拜大师,解说相当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