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例艰难的无图纸维修二修进水机

楼主(2021-08-23):
最近经常蹭训维网课,然后感觉近几天一直知识点爆棚,无处发泄,需要高难度机器来宣泄,于是乎去同行朋友那里找了一个二修机来干
,一台联想的S410P, 版号12293-1

接电流表的时候是一点待机都没有,然后先打了一圈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既然无明显短路,那么就查条件,
待机芯片51225,查两个电感电压3V 0.5安 5V没有,先把待机修出来,本来每次修机都是巡维先找图纸,结果这次太坑了 竟然没图纸,而且我现在修的待机芯片故障都是那种3V 5V单独分离的,这个直接把我整不会了, 经过短暂的慌乱之后决定先找51225芯片图纸

12脚VIN有19V  3脚VREG3有3.3V 9脚自举升压电容电阻前后1.5 0.5V 8脚SW2也是0.5 然后5V那边全体都没电,13脚线性也是0,虽然身为新手的我很少搞这种一体待机3V5V的但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么十有八九就是3V正常了5V才有,现在3V这边整体电压偏低,换了芯片都不好,应该是被拉低了,然后瞟了一眼3V待机芯片和线性3V电容明显的被人焊过的痕迹,3V待机还油亮油亮的,而且好多地方有进水腐蚀痕迹,问了朋友然后朋友说不是他修的,瞬间心拔凉拔凉的,不管了,硬着头皮干
怀着不死心的态度,到料板上找了一个一个51225和VREG3的电容一起搬过去,完事通电,还是不出意料,故障依旧,那么翘电感吧,先把问题锁定在前级还是后级,3V电感翘起来之后通电凉还是输出0.5V,那么就不是后级某些原件拉低的他了,那么他51225跟前就那么几个东西,总共就10个不到的元器件,全部都测量了没有短路,测电阻就2个带阻值的电阻,还是无果,到这里怀疑他的那个自举升压的耦合电容是不是开路造成电阻效果了,然后想了下不可能啊两边1.5 一边0.5又没有接地拉低就算原件不良了那么他一边肯定有3V的啊,那么到现在问题就只有一个了,就是3脚VREG3到的地方拉低了他导致3V内部输出不正常,首先就想到了EC了,EC的VCC都是来自他的3脚的3VS,于是乎就去干EC,此机器EC编号NPCE985LAODX,巡维发帖求助大神们问了下是无程序的,刚好有台神州的料板上有这个一模一样的EC,于是乎吹下来焊接上去了,然后测量,欧耶,3V 5V待机都有了,开机,电流嗖嗖上去了,至此艰难维修了此次二修机,当时看到待机被换那个心情啊,腿都哆嗦,主要是没图纸啊,看来有必要抽空线下去巡维培训基地加强充实下以后就不心虚了。。

附上亮机图

网友:
威武哇!大佬

网友A:
进水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水是比较麻烦的

尤其看到还被人修过,还没有图纸,,直接腿啪啪,,,,

网友C:
这个维修桌子环境感觉亲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维修桌子环境感觉亲切

吃饭喝茶维修全在它上边了

网友:
进水断线多     细心处理就好了

网友:
进水断线细心处理就好了

网友:
懂时序  有图纸
千锤百炼
之后就是经验

网友:
二修机有时是吃力不讨好,时间花了到最后发现是人为报废的

网友:
迅维不是巡维

网友D:
这种难吗?难得是电流都上去了,甚至已经跑码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尤其看到还被人修过,还没有图纸,,直接腿啪啪,,,,

这个不应该打退应该打脑袋,自己没检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难吗?难得是电流都上去了,甚至已经跑码就是不开机。

码都跑完了不亮刷完bios还不开机那就换cpu呗,,,

网友:
有时候多细心才有惊喜

网友:
修别人修不好的,做别人做不到的

网友:
鑫制造里好多机型没有图纸,但是论坛里就有,还得下载

网友:
这技术应该不是新手吧 难道这个是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楼主口才不错啊,俺也跟着学了一招,谢谢分享了

网友:
3V到EC→IC开启3V

网友:
料板多就是好啊,楼主技术也牛掰

网友:
果然维修是个枯燥而又激动的过程

网友E:
楼主有个疑问,你刚开始不是说VREG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嘛,怎么到后面又说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疑问,你刚开始不是说VREG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嘛,怎么到后面又说偏低了?

自举升压电容电阻的前后应该是一个5v一个2-3v 现在只有1.5和0.5了 那不明显偏低了么,跟前就10和不到的元器件都测量了都正常 芯片也换过那么肯定是线性3v到的地方拉低了它内部的工作条件导致的输出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疑问,你刚开始不是说VREG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嘛,怎么到后面又说偏低了?

线性3v会到各个大芯片的电源管理和ec跟输出的+3vALW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疑问,你刚开始不是说VREG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嘛,怎么到后面又说偏低了?

一般输入条件正常换了待机芯片待机还不好的基本都是线性出问题

网友:
感谢老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