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块h61主板,一块h81主板

楼主(2021-08-23):
技嘉h61m-ds2开机不跑马而且不断重启,测电压无cpu供电,测主芯片无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是由vtt转换而来,图上表笔位置电阻腐蚀开路,更换后修复,还有一块h81开机断电,加焊cpu供电管理芯片后修复,还有一块h61m_e跑20,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刷bios还是一样,内存供电,spd都正常,不知哪里问题了?有修过的没

网友A:
我就不太会修主板 经验不足。。。。。。

网友:
换CPU试一下,不行再加焊一下PCH,再不行就算了,没维修价值

网友B:
最后一片不过内存的跑20的也已经搞定,拆掉CPU上方的小8PIN芯片就可以了,推断应该是温度监测什么的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片不过内存的跑20的也已经搞定,拆掉CPU上方的小8PIN芯片就可以了,推断应该是温度监测什么的

那个是华硕h61m_e的通病。

网友:
最后一片温控的问题

网友:
断线    三极管坏

网友:
芝麻管坏的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太会修主板 经验不足。。。。。。

慢慢学,我也不太会,有图纸有时间就研究一下店里的坏板,知识技术都是慢慢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