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美格M1900L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21-08-24):
一个美格M1900L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量电源板各供电是正常的,这是杂版的显示器,程序容易 坏,于是淘宝里买一个,刷上,按开关,正常了。

美格M1900L GML1950 LM190AE 版号:200-100-MMAL.bin.zip

网友:
论坛下的都不能用,害我花这么多下载分

网友A(2022-05-07):
这个不支持在线刷
得拆下芯片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支持在线刷
得拆下芯片才行吧

需要专用编程器就可以在线刷写程序了,或者你是用夹子外带普通编程器也是可以的。